逆变器问题?

楼主(2009-07-16):
我现在需要一个逆变器,输入是750VDC,输出想得到两种电压,一种是380VAD,一种是24VDC,容量是20KW的。

我找了几个厂家,价格迥异,贵的要64000,便宜的要15800,于是,我很糊涂,上这里来求助,能否请懂的人给我点意见~!我如何选购一款适合我们产品上用的逆变器,具体要看些什么参数,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A:
呵呵;DC24V的电流不大不要考虑了;重新配个开关电源;
直接考虑AC380V的;

网友B:
输入750VDC?哪来那么打的DC?24VDC容量不大的话就没必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750VDC?哪来那么打的DC?24VDC容量不大的话就没必要考虑了

哈哈,是电网上直下来的电哦~~~!然后是通过受电弓下来的电~!我们做电力机车的~!

网友C:
买个变压器不就行了,输出380VAC多的很,另外可以再买个直流电源就好了

楼主:
我们是直流变交流诶,怎么用变压器?

而且,我们380VAC拖动的是15KW的空压机,起动电流大,要用软启动的~!否则得扩大逆变器的容量,成本自然上去了~!不合算~!

网友D:
变频器可直接解决你的问题,而且价钱便宜!!

----------------------------------------------------------------

楼主:
是么?你把原理说我听听。

网友E:
楼主:

你的交流要求3AC380V,为什么直流那么高呀?DC750V?DC550V就可以了。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第二,你要DC24V做什么?这个的容量是多大?

楼主:
我们是用在电力机车上面的,然后电压是由受电弓下来的,750VDC是已经通过变电所出来的电吧,应该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的牵引电机功率大,两只150KW的。

DC24V是用来给低压电器供电的,容量,不会超过2KW的。

网友F:
好像有些地铁用这个电压的。DC750V,一个很讨厌的电压。电机电器都要特制!
我们当前的变频器母线上电压不超过600V,超过就保护了,不能选通用的变频器。

网友E:
^_^,楼上说出了我想说却还没有说的话。封精赞一个。

没错,机车的要定制,而且那个DC24V的电源也要定制。不过都不是问题。西门子好像有专门的部门在做这个项目(前几年)对有变频器研发能力和开关电源研发能力的制造商来说,这个不难。改一些参数就行了。但是推荐逆变器和24V电源不要做在一起,两个东西比较好。

网友G(2012-03-05):
降低电网电压  通过变压器 然后就降低直流输入电压了 然后用通用变频器 就可以逆变出380VDC了

网友H:
不知道有660V(690V)电压的变频器吗?

网友I(2012-08-08):
做电力机车的怎么会没有这种技术呢,我曾经看过欧洲的一个电力机车的生产报道。没有完整的技术,这个我有点疑问,还有,受电弓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逆变后的AC380是用在牵引电机的吗

网友E:
现在把这个旧帖顶起来了。几年的技术,这个不是问题了。开关电源制造商可以对输入电压做任意的变换,DC/DC,DC/AC等等。就是非标。价格也有点小贵。但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J(2013-10-21):
变频器整机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变频器、伺服驱动器、LED电源研发设计,为客户提供系列化的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科技企业。
经营范围:
提供完整系统生产方案技术转让。
可按照客户要求设计,提供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升级服务。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yrsolution.cn
联系人:荣生
QQ:251226247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二路安华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