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程序转换
LD                         18.13
CMP(20)    HR0             #0000
AND                        19.05
OUT                         10.10
LD                          0.06
OR        NOT              0.07
OR                          18.15
OR                           10.00
AND                         CNT000
AND       NOT              TIM006
OUT                          10.00
TIM        006               #0005
LD                            18.13
MOV(21) 1 HR0
LD                          18.13
SUB(31)    HR0 #0001 HR1
LD                           0.00
LD                           10.00
CNT      000 HR0
LD                           0.00
LD                            10.00
CNT       001                  #0000
LD                              0.00
LD                              10.00
CNT          002 HR1
LD         NOT                 5.07
AND         NOT                5.09
AND         NOT                5.10
OUT                             10.02
LD                             10.02
OUT                             5.04
LD                              5.04
TIM         020           #0005
LD                    CNT000
TIM           008 #0300
LD                            TIM008
OUT                             5.06
LD          NOT                10.13
OUT                             5.05
LD                              10.13
AND          NOT                 10.10
TIM               007 #0010
LD                                 TIM007
IL(02)
LD                       CNT001
AND    NOT             CNT000
OR                       CNT002
OUT                      5.07
LD                       CNT001
LD     NOT              CNT002
IL(02)
LD                       0.04
OR                       0.05
OR                       5.09
AND   NOT              10.05
AND   NOT              0.03
OUT                     10.03
LD     NOT              0.03
LD     NOT              0.04
LD     NOT              0.05
LD     NOT              10.03
LD     NOT              10.05
OUT                      10.04
LD                       0.03
LD     NOT              0.04
LD     NOT              0.05
OUT                      10.05
LD                       5.10
LD     NOT              10.03
LD                       10.03
OUT                      5.09
LD                       10.04
LD                       10.05
OUT                      5.10
ILC(03)
LD                       0.05
LD                       5.08
OUT                      10.11
LD                        5.08
LD     NOT               0.07
OUT                       10.12
LD                        10.11
OUT                       5.08
LD                       10.12
LD                        0.02
LD     NOT               0.03
LD                        10.06
OUT                      10.06
LD                     CNT000
DIFU(13)                 10.01
LD     NOT             0.07
LD     NOT             TIM004
OUT                      10.07
TIM    004              #0010
LD                      0.02
LD                      10.01
LD                       10.07
LD                      10.07
OUT                      5.11
LD                       10.06
LD                       0.06
DIFU(13)                 10.15
LD                       10.15
LD    NOT              CNT000
LD                      0.07
OUT                     10.13
LD                      10.13
LD    NOT              10.13
LD                       19.02
OUT                     10.14
LD                      10.13
LD                      10.14
MOV(21)                  HR0 6
LD                        18.13
CMP(20)   CNT0          #0010
LD                       19.06
OUT                      10.08
LD                        19.05
OUT                      10.09
LD                        10.14
IL(02)
LD                        10.08
OUT                       5.03
LD                        10.09
ILC(03)
END(01)

网友A:
这样的工作,我想没有谁会帮你干,自已做吧

网友B:
呵呵;自己先转换,有不懂的可以贴上来;
不要什么都想要现成的;

网友C:
也没多少步,自己搞定了

网友D:
哈哈 简单,你买个机器人家免费给你做了。
别太抠了

网友E:
l楼主也太牛了,别人可以帮你,但是有限度的,像你这样估计没人帮你写出来。

网友F:
程序本身应该就有问题吧

网友G:
最好是把梯形图贴上来。

网友H: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列出其中一段说明:
         LD NOT 0.03
               LD NOT 0.04
               LD NOT 0.05
               LD NOT 10.03
               LD NOT 10.05
               OUT      10.04 这段的应在OUT前一步加ORLD ORLD ORLD ORLD才对。

网友D:
哈哈 不加也能工作,只要你能把它输入PLC

网友I:
对应转化一下就好,自己动手也能学到蛮多的

网友H:
不加ORLD话CX-P跟本话不出梯型图。

网友J(2009-08-23):
找个三菱的手册,自己搞定吧

网友D:
因为他的程序本身就是错的
引用 网友H:
不加ORLD话CX-P跟本话不出梯型图。
因为他的程序本身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