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9-07-16):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要自已设计台设备,请问伺服如何选型,应该考虑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
功率、转速、惯量、减速比;

网友B:
还有个转矩,这些选型多是机械工程师算的多
伺服的选型样本中这些参数都是列出来了

网友A:
实际上转速确定,转矩与功率只要知一个,另一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不过一般伺服标的是功率,而步进是转矩;
伺服的手册上可以查到对应电机的额定转矩、最大转矩等;

网友C:
根据选用的电机类型来选,功率和转矩大小都是选型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