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问题是这样的:本来我要设定通讯协议MOV  H81  D1120

不小心变成了MOV  H81  D1121了,之后就不能通讯了,我该怎样处理?

台达PLC    D1121是PLC通讯位址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PLC还有通讯口、或可以加通讯扩展卡的话,可以用其它口来修改;
否则可能要用手编器来修改了;

楼主:
谢谢你ZCMY,搞定了用手编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手编器与PLC之间传输与你设的通讯格式无关;只要你PLC正常,就可以通讯上;
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手编器就用手编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