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我们这里有一台触摸屏报警显示plc no response  而plc报警显示prog.e
现在问题就是做慢可以 做快就要报警。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触摸屏是威纶触摸屏mt500   而plc是fx2n -64mt

网友A:
屏与PLC没有通讯上;
plc报警显示prog.e   把程序清空,重新写入再连触摸屏;

楼主:
是清空plc吗

网友B:
就是清除PLC内存

网友C:
PLC报错,通过软件看能不能连上,读下错误代码找原因

楼主:
不行啊  当PROG.E出现报警时里面的程序就进不去无法打开 不知与编码器是否有关系 这台设备有两个编码器  只要编码器不转就没有事一转快就要报警显示PROG.E  请问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PLC 的问题  程序清空重新写入也没有用

网友A:
呵呵;你用的编码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应当是编码器型号不对或编码器有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在绕机转速在70以下多没有问题  不报警 可以正常运转 到70以上就要报警如  不动编码器空转就是转到100也没有问  如转速到100编码器只要转一两圈显示器和PLC就要报警 编码器也换过
是不是哪里程序有问题啊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会不会是编码器接线的问题  编码器的型号是OVW2-20-2MHT总共5更根线分。红,黑,绿,黄,白,还有一根金属线  原来的那位师傅是这样接的红,黑是24V电源线绿线接在X2的上面还有那金属线与黑线一起接在com端上  还有两根没有接   请问哪位大师有这编码器的说明书吗

网友D(2010-09-20):
意思是PLC没反应。应当是没有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