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各位同仁好
  关于防爆电机是否可以安装变频器,有没有相关的参数要求,在日本防爆电机安装变频器是有严格要求的,请问各位,我们国内对这方面是不是有要求?

网友A:
在国内没有严格和准确的标准,就是煤矿有比较具体的标准。

网友B:
相对于安变频器来说,防爆与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吗?请教。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安变频器来说,防爆与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吗?请教。
哈哈,同意,防爆电机只是电机的保护性能上有某方面的提升,电气制造标准还是符合的,变频器没啥不可的,如果变频器也在非常规的环境之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D:
关键是你安装的地方是不是有防爆要求,如果有的话是不能直接接的,可以把变频器引到非防爆要求的地方,或采取防爆措施;
当然, 国内有些煤矿、矿山等配套商也有防爆变频器;

网友E:
说到底就是个使用环境的问题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防爆电机又没要求防爆变频器 呵呵 不过把变频器放远些

网友G:
电机无论是普通异步电机还是防爆电机,对变频器来讲都是用电设备。
主要是你使用的环境是什么,爆炸性环境要求的话,必须使用防爆的变频器及配电控制设备。

网友H:
跟中国男人能不能取外国女人做老婆一样!

---------------------------------------------------------

网友I:
楼上的比喻很好玩,呵呵。

什么品牌的防爆变频器可选择?
国产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