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用ABB变频器ACS550做电机恒转速实验(发动机拖动电机运转,变频器控制电机加载转矩),将发动机开到1000r/min时打开变频器,通过单片机外部给定转矩信号,给定信号为0,变频器打开的瞬间读得加载转矩为30NM(额定转矩才50),此时因加载转矩过大将发动机卡死。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因为启动方式选择有误导致启动转矩过大吗?应该怎么设置呢?
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用户手册上没有关于启动转矩的说明,只有启动方式选择,选择了自动,使用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应该仔细看下变频器外线配置和参数设置,此处用到转矩控制,ABB的直流驱动很糟烂,但550系列绝对值得称道,单纯转矩控制线性没问题,再就是机械传动类型会有影响,如果直联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用控制盘给定加载转矩做以上实验成功,是直联,因此机械传动没问题。
还在断开发动机连接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只是启动的瞬间转矩值比外部给定值大1NM,然后稳定,虽然此时读取的转矩值不一定正确,但可以说明外线配置没问题吧?
再就是启动参数设置,550的设置只有参数组21,其中只有启动方式涉及(其余是关于直流的参数)
请问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用控制盘给定加载转矩做以上实验成功,是直联,因此机械传动没问题。
还在断开发动机连接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只是启动的瞬间转矩值比外部给定值大1NM,然后稳定,虽然此时读取的转矩值不一定正确,但可以说明外线配置没问题吧?
再就是启动参数设置,550的设置只有参数组21,其中只有启动方式涉及(其余是关于直流的参数)
请问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呢,谢谢!
在断开发动机连接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只是启动的瞬间转矩值比外部给定值大1NM,然后稳定这句不清楚,此时的转矩给定源是否是面板?
你讲有通过控制盘给定加载转矩做以上实验成功,我觉得你在宏框架选择和把默认设置进行修改都是能做的,理一下:
1、控制盘来做转矩给定,整套试验没问题。
2、断开发动机,控制盘做給,只是上面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没问题,其实这跟第一步有顺序的颠倒。
3、同样断开发动机,不通过控制盘而通过其它途径做转矩给定,结果如何?
4、通过其它途径的转矩给定,带发动机试验。
看问题出在那步,判断是外线,参数设置,还是外部给定的问题,同时需要在面板上对给定转矩和电机输出转矩进行监控。

楼主:
万分感谢!
"在断开发动机连接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只是启动的瞬间转矩值比外部给定值大1NM,然后稳定"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侠说的第三步,通过外部给定做转矩给定。
上面的四步中前三步运行都正常,只有第四步通过外部给定(只有外部给定和控制盘给定)做因启动转矩过大直接将发动机卡死(此时外部给定转矩值为0)。因发动机从1000转直接降到0,对发动机损害较大,就只做了两次,不过没监控面板上的转矩输出,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