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开关电源板

楼主(2009-07-16):
大家好。前期我修了十多台松下PLC的开关电源板。(PLC型号为FP1-C14),修一个平均30分钟左右。今天修通一型号的电源板,修了一天也找不出故障原因。该电源板采用UC3842BN集成电路结合外部电子元件控制。UC3842BN集成电路说明如下:1脚,误差放大输出,2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3脚,电流检测比较器同相输入。4脚,RC震荡。5脚,接地。6脚,调相脉冲输出。7脚,电源输入段。8脚,5V基准电压输出.我换过了开关管K2717.换过UC3842BN。稳压损顺坏一个。其它的测量都没问题。有启动电压12——15V,就是没有5V基准电压输出。启动电阻何开关管通电时间稍长就会发热。本人主要从事软件开发方面工作,请高手相助此列电子电路故障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启动电压有点低,看看输出是否有短路

网友B:
我来回答
根据本人多年以来工控行业电路板维修的经验来判断:绝对是变压器主绕组损坏!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本人

13427925065

深圳孙生

网友C:
呵呵;这个PLC一般都用了近十年,就直接换电源板,或换PLC吧;

网友D:
你把7脚电源端的滤波电容换下试试看,有可能漏电造成3842启动不起来。电容有时候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