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读写PLC数据

楼主(2009-07-16):
各位同仁:
大家好,
请大家帮助一下,谁能用VB写一程序,读写PLC中的数据,例如将数某一数值,写入PLC中的一个D元件中,虽然网上很多例子,但都很复杂,发来源代码,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是ixuyay@yahoo.com.cn

网友A:
这个不难,用A 兼容1C 帧格式4就能进行通讯,我们公司的ECS就用的是下面的通信帧
1)读数据帧:

   以三菱Q系列PLC的计算机连接协议(MC协议格式4)的发送帧为例说明。选择控制协议格式4(以回车换行符CR和LF结束),计算机读取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R2)3号站,软元件D0000开始的1个字的请求帧格式如下:

名称 控制代码 站号 标识号     命令 等待时间 起始元件号 元件个数 和校验 结束符

字符       ENQ       0 3     F F      W R      A       D0000      0 1       3 E    CR LF

ASCII     05H 30H 33H  46H 46H  57H 52H  41H 44H 30H 30H 30H 30H  30H 31H  33H 45H  0DH  0AH

和校验码 =30H+33H+46H+46H+57H+52H+41H+44H+30H+30H+30H+30H+30H+31H

=33EH,取后两位,即3EH。

(2)写数据帧:

将50H(10进制值:80)的十六进制值写入到软元件D0100的命令帧格式如下:

名称 控制代码 站号 标识号     命令 等待时间 起始元件号 元件个数 和校验 结束符

字符       ENQ       0 3     F F      W W     A     D0100      0 1       F8     CR LF

ASCII  05H 30H 33H 46H 46H 57H 57H 30H 44H 30H 31H 30H 30H 30H 31H 30H

30H 35H 30H 46H 38H 0D0A

和校验码 =30H+33H+46H+46H+57H+57H+41H+44H+30H+31H+30H+30H+30H+31H

=3F8H,取后两位,即F8H。

网友B:
楼上高手 佩服一下

楼主: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