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我听有些师父说加电容和电阻可以起到一个吸收电弧的作用,具体怎么做各位可否不吝赐教,该用多大的电容、电阻、具体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阻容吸收回路,国外的继电器很多都带这个机构

楼主:
请问具体如何接线与选型呢?谢谢

网友B:
对于接触器而言,由于其主要是用来切换大容量的电路,为可靠灭弧,除了采用一定的接点材料、接点尺寸、断开距离外,还要用专门的灭弧装置------灭弧栅。
RC吸收回路大多用于继电器接点的灭火花电路,因为继电器接点通过的电流较小,接点间不会产生气体的大量分解而出现电弧,大多为火花放电。

网友C:
学习了,不过貌似只吸收了2两5

网友D:
我在台湾机上见过一种是电容跟电阻做成一个元件的,就两条线分别接到触头两端

网友E:
没见过大电流的接触器上有阻容的,一般都是灭弧罩灭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大电流的接触器上有阻容的,一般都是灭弧罩灭弧
同意,小电流的好象没必要这么干

网友G:
如果是小型继电器,我们都可虑用二级管消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