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我的这个电机是“变频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功率是3/4.5KW。
两相电阻是4.5欧。
高速空载电流是1.8A低速电流是4.5A。
电压为380.
用能耗制动,应该选用的变压器容量及二次电压为多少能完全制动?
变压器的一次电压是380V。谢谢

楼主:
有朋友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A:
粗略的计算下。
1.  电动机额定电流约I1=10A,两相电阻R2=4.5欧,需要的最大直流电压U2=I1*R2=45V,需要的最大输入交流电压U1=U2/0.9=I1*R2/0.9=50V,需要的变压器容量S=I1*U1=500VA。
2.  电机的制动时间都较短,但需要的短时功率较大,可考虑到选用两个24V5Ah的隔镍电池串联并入直流电路,平时作浮充,制动时接入可得到较大的制动功率。
3.  变压器容量可减少至10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