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问题

楼主(2009-07-16):
我使用2AD模块一个通道控制压缩机的加卸载,通过维纶触摸屏用D200设定卸载压力值,D204设定加载压力值,在触摸屏上的数值输入元件选取了2位小数,如0.78Mpa。D60显示当前压力值,小数点一下2位,小数点以上3位。PLC为FX1N-24MR,压力变送器4-20mA,按照使用手册所示连接,上电后(变送器已安装在压缩气源上)D60显示为“0.00”,如果从2AD上拆除变送器的连线D60显示“0.06”而且是由0至0.06变化的,搞不懂了,请大家指点我错在何处?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兄弟,看你的程序没有初始设置,如两个模拟输入通道可接受的输入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 的选择等

楼主:
我是按照手册上讲作的,选择4—20mA在2AD上短接VIN1和IIN1,请说说如何做好初始设置?

网友B:
电流输入时是要短接的;
对应的增益及偏置可以调节;

楼主:
我手头上没有电流发生器及其它特殊模块,只有一个4AD-PT了。不知道如何调整好偏置和增益,请楼上的师傅指点。

网友B:
4AD-PT是测温度用的;

网友C:
变送器上是否有对应电流输出?拆掉变送器的联系,D60还有显示值的话,那肯定是程序里赋值的.
在你的图片中,D60的引用是一个换算后的结果.取决于D100.至于你说的0.06.我想不应该出现的.因为你用的是一般除法运算.你可以换成浮点.但是可以建议你,不要管其它寄存器的值,直接在内存监视D100的变化..!

楼主:
变送器是电流输出4-20mA,监视D100也没有输出。

网友C:
D100 没有数值出现,那只能证明你的AD转换没有实现.... 检查你的接线以及变送器.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变送器是否有输出`?!

楼主:
连接到正在使用的变送器上也没有数字变化,VIN1、IIN1短接,接变送器“+”极;“-”极接COM1,接线没有问题,我只能怀疑程序了,自己又看不出程序哪里有问题,只好向大家求救了。压力变送器型号:P51-16barS-A-MD-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