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帮忙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

网友A:
梯图上表示的很清楚了,语句表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上沿和下沿。

网友B:
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C(2009-08-28):
两个触点一个上升沿周期有效,一个下降沿周期有效。
另外一个就是上升沿置为,下降沿复位。

网友D:
S-置位,EU-检测上升沿(就是梯形图中的P),EP检测下降沿(E),LPS进栈处理,LRD读栈处理,LPP出栈处理。最多9层栈

网友E: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