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PLC的接地端子是否一定要接地,如果与其他接地线连接而产生接触不良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如接地请单独接地;

网友B:
单独接地!不要与其他的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C:
不接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D:
理论上是要求接地的,这个应该是要单独的比较好吧 实际使用中不接地也没有出现啥异常情况

网友E:
如果接地不好还不如不接地

网友F:
这要根据你使用电源状况决定,如果电源好的话接地线就没有必要

网友G:
有条件最好单独接地,因为质量差的地线比接地线浮空危害更大。

网友H:
若有PLC,要等电位接地

网友I:
用电环境还可以,没有接过,没见过什么异常了

网友J:
顶啊顶啊顶啊顶 顶 赞赞 强啊
------------------------------------------------------------
宋慧乔
塑腹宝
的细腰,
十八掌
的手掌

网友K(2009-08-22):
引用 网友E:
如果接地不好还不如不接地

网友L:
理论上是要接,不接也没事。如果必须要接,还是单独接地好,或者与弱电的共同接地!按说明书所建议的去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