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KGJ15型煤矿用低浓甲烷传感器用于检测煤矿井下空气中的甲烷含量它是一种智能型检测仪表,能遥控调节零点放大倍数,非线性补偿等参数,具有精度高、稳定可靠、使用方便等特点。
1.防爆型式:本安兼隔爆型,标志“ ExibdI”
    2.测量范围:0~4%CH4
    3.测量误差:0~1%CH4     δ≤0.1%CH4
                  >1%CH4     δ≤真值的10%
    4.响应时间:小于20s
    5.供电电压:DC 6—18V
    6.供电电流:电流50 mA ( 供电电压为DC18V时 )
    7.传输距离:大于2km
    8.输出信号:频率: 200-1000Hz,0-200Hz,5-15Hz
                电流: 1-5MA,4-20MA
    9.遥控距离:不小于6m
    10.报警点:0.5 ~ 1.5%可任意设置(出厂设为1.0%)
    11.断电点:0.5 ~ 3.0%可任意设置(出厂设为1.5%)
    12.断电输出:电流5mA
    13.标定流量:200毫升/分
    14.外形尺寸:280×160×68;重量: 2kg

我想请问,那个报警点我应该怎么换算,假设我现在要输出的信号是4--20mA,然后用FX2N-4AD的模拟量模块,所对应的是0--1000的值,我怎么换算啊?是不是4/1000*传感器所读到的值啊?那个百分号,我怎么去看?

网友A:
输入量程对应4~20MA;
4~20MA转换成0~1000;
都是直线对应关系;
还不明白自己在纸上画一下;

网友B:
输出信号1-5,或者4-20,应该是对应测量范围0-4%的。
1-5的范围=4,与0-4%刚好1:1
4-20的范围=16,与0-4%为4:1
假设你设定为4-20,选择甲烷浓度=1.5时报警,3%时执行断电,(测量误差略)
甲烷浓度=0时,传感器输出=4mA,因为时模拟输出,对应0-1000的范围应该=0,成比例上升,浓度到达1.5时,传感器输出应该10mA,对应0-1000的范围应该是1000/4*1.5=375,也就是转换后PLC收到的数字值,在375附近时,传感器发出报警。
类推下去,3%时,PLC对应的数字值应该在750左右。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我的邮箱:sjqing1@126.com

楼主:
明白了,哈哈,来向你们这群高手确定一下的,怕出错~~!

网友C:
(X/1000)*4%=Y%
这就是你的当前的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