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及Y—△降压起动控制线路

楼主(2009-07-1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及Y—△降压起动控制线路如图所示。
指示灯D1和D2的亮灭情况与正转降压起动控制过程类似。按起动按钮SB2,Y形降压起动,指示灯D1亮启,经延时若干秒后,电动机转换为△形正常运转,指示灯D1熄灭、D2亮启,此时电动机正向运转,按动停止按钮SB1,电动机停止运转。
按起动按钮SB3,Y形降压起动,指示灯D1亮启,经延时若干秒后,电动机转换为△形正常运转,指示灯D1熄灭、D2亮启,此时电动机反向运转,按动停止按钮SB1,电动机停止运转。

网友A:
正确,不过这样的工作不多

网友B:
传统的控制方式很少了吧 现在

网友C:
还是用的

网友D:
比较喜欢纯继电控制的电路

网友E:
动作比较少时还是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成本低、方便。

网友F:
呵呵,又在上课了。

网友G:
这各流程倒是蛮标准的

网友H:
不错,我以前搞过一个,是台30KW的钻孔管桩机。

网友I:
挺好,复习一下。

网友J:
不错的资料,虽用的少,学习啦

网友K:
我的看法:
1.  现在的主电路多采用断路器作线路短路保护,避免发生单相运行。
2. 控制回路应有两个熔断器用作短路保护。
3. KM1和KM2、KM3和KM4应选用带机械联锁的接触器。
4. Y启动时,应在封星接触器(KM3)动作之后才接通电源接触器(KM1或KM2)。
5. 启动过程说明不尽如人意,如KT的得电应在KM1(KM2)得电之后,却写在之前,又如KM4的得电应在KT的常开触点接通和KM3触点恢复闭合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说明未能表达出来。

网友L:
现在用得比较少了

网友M(2009-08-16):
请问KM3、KM4是什么类型的接触器,有些类型就不敢赞同,主要在星角转换瞬间。

网友N:
挺好的
学学习

网友O:
分解的非常好

网友P:
楼主辛苦了。最原始的,往往最方便,最实用,成本低和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