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17):
一个娱乐中心,总负荷电流900A,变压器距此500米,请问用多大的电缆输送。

网友A:
总负荷电流900A应该申请变压器移位拉,500米太远了,实在没办法就考虑360平方的电线

网友B:
用YJV22-1-4*95四芯并联,但每个月的线损也要好多哦

网友C:
申请变压器移位,否则线损太大了.

网友D:
185*2

网友E:
分2路进线,每路双拼120电缆这样应该好点,线损厉害建议变压器移位。

网友F:
我觉的,用360的电缆2根并上走。不行在尾端补上几组点容器。这样线损少点。

网友G:
线路损耗有点大!

楼主:
本人也考虑用185铜双并,但变压器移位是最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