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220V接通后,触器老是吸不上,触头老跳,但是人工将触头按下后,就一直吸合。我是将380V三相电的一相接到A1上。同时这一相也作为中间继电器、接近开关的火线。

网友A:
如果接触器线圈电压标的没错 的话就是你的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B:
量一下线圈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如果电压低的话,为什么手动吸合后就能保持住,而不掉呢?

网友D:
y应该是你的供电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合。

网友E: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应该是电压过低,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如果电压正常,可能是接触器有卡滞,吸合时阻力过大.

网友G:
还是先看看电压够不够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压低的话,为什么手动吸合后就能保持住,而不掉呢?
手动吸合是施加外力的结果,维持吸合的电压不需要太高。还是线圈电压不够。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用的接触器可能是380V线圈的接触器。

网友J:
你用的接触器可能是380V线圈的

网友K:
1;维持吸合的电压不需要太高。还是线圈电压不够。
2;再看看线圈的衔铁是不是距离不合适,也不知你用的是何系列的接触器

网友L:
我看还是电压低,电机是不是启动是减压大。以至于接舳不上。

网友M:
我也遇见过这种现象,不是电压的原因,是接触器本身的原因,换了一个就好了,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N:
实现检查一下有没有机械卡组问题,在检查一下线圈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一般吸引电压低,而维持电压高

网友O:
第一你看一下线圈的额定电压
第二你看一下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多数是这的问题)

网友P:
一定是你的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而你接到了220V上了,呵呵

网友Q:
1.检查控制电压,并核对是否与线圈电压相符合;
   2.查,控制回路有无接触不良情况;
   3.更换接触器试。
   敢用手压合,负载应当不是很大,如果不是线径过小、供电电压过低,应当不是电机起动压降问题;
   注意同一电源线上的器件,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R:
应该是你的供电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合。

网友S:
擦,你那是380V的接触器,你把控制回路接成了220V了吧。所以接触器总是跳-合-跳,

网友T:
原因应该是欠电压
有可能控制线很长 很细 还有可能控制的设备功率很大....原因应该还有很多 ....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