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气解决方案

楼主(2009-07-17):
用CP1H的Y型去控制一台伺服和变频,想用通讯控制模式控制,人机截面是威纶6000的,是不是通过触摸屏发信息到PLC,再由PLC发信息到伺服和变频,还是直接可以由屏发信息到伺服和变频?谢过了..

网友A:
屏能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和伺服,那要看该屏支不支持了

楼主:
变频器和伺服和屏支持MUDBUS通讯的,如果可以直接用屏控制,变频器和伺服还有PLC是不是分别都是三个单元?

网友B:
触摸屏和PLC二者都算是控制系统的上位机,PLC的一部分信号是由机械主体上的检测信号或者是动物反馈信号,另一部分则是触摸屏来控制输入的,我个人认为所有机械的动作包括变频器等都是由PLC为控制其动作的,触摸屏只是启到一个命令使用。

楼主:
通过屏到PLC,再由PLC到终端,是不是过程太烦琐,其中涉及到传输延迟问题,个人认为还是直接屏控制的好,减少中间传输...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