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伺服系统

楼主(2009-07-17):
各位请帮个忙!请问:我想把一台设备的步进电机改为电机,其他动作不变,除将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更换为伺服电机和伺服电机驱动器外,PLC程序是否需要改动?其它的还需改动什么?请详解!谢谢!

网友A:
程序应该不用改了

网友B:
有些数据还是要改的,伺服和步进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伺服也要设置参数
接线也不同的

网友C:
程式一般来说是有改的,如何用的了伺服一般要做OPR,另外精度也会提高很好,算法不变,改程式很快的。

网友D:
电机的速度应该是由PLC来控制的,原来是步进电机你改为伺服电机,在PLC里相应的程序当然也要更改了,而且你还要为伺服驱动器重新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E:
程序是不需要改的,但要对应好电机每转的脉冲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