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单位变压器是10KV的,每个月的无功用电量都在10000多,力率调整费也很高.这个月既然达到3000多,亏损也严重,怎样才能减少力率调整费,或者不交力率调整费?
听说要安装无功电容补偿柜才可以减少力率调整费.是不是真的.大概要花多少钱安装?

网友A:
其实你用不用电每个月你都要交运行底费的
你的高低压柜子里没有补偿柜吗?

网友B:
按供电局的要求,250KVA以上的变压器都要交座机费,大概在18元一个千瓦,
无论是美变或者是欧变,在低压侧都应该有电容补偿装置,按其容量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加装补偿电容器,一般来说功率因数达到0.9就可以了,安你所说应该每月有几千的罚款了

跟具变压器容量大小选择用多少千乏的电容器,然后在确定做多少路,一个电容器为一路,再加上功率自动补偿器

网友C:
赶紧安装自动电容补偿装置,如果还有大功率的感性负载,还应考虑就地补偿.

网友D:
那你的功率因数很低啊,应该装设电容补偿装置

网友E:
配电室都有那套装置

网友F:
加一个无功补偿就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个电容器!

网友G:
无功补偿

楼主:
如果补偿30%算,变压器容量是600的,大概要花多少钱安装无功补偿器?

网友H:
配电室都有那套装置,应考虑就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