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类指令问题

楼主(2009-07-17):
请问各位高手,输出线圈Y1D3啥意思?谢谢

网友A:
Y代表输出信号,1D3代表地址

楼主:
那请问1D3地址指的是那个模块地址呢,还是。。。?

网友B:
地址与你PLC的详细配置有关;

网友A:
和配置和PLC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只用过Y1D

网友D:
地址与配置有关,在手册可以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