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又出毛病了

楼主(2009-07-17):
空调没有定时,但有时老是自动关机    重新开了过不了一会又自动关机,有时是办个小时就自动关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空调的断路器没有跳
我很急的
  还有谁有电工群号给我发个谢谢

楼主:
知道的快来看看吧

网友A:
自动关机后,空调有没有什么代码显示?可以用钳行电流表监视一会压缩机电流.

楼主:
空调是老空调,是挂机没有什么代码的

网友B:
不是电的问题,可能是空调本身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压缩机保护了吧

网友D:
两个可能  一。空调外机的散热器上的灰尘太多,压机出现过热而停机,用水在停机无电时冲洗,注意不要把水搞到电器上。二。空调外机的散热电扇或其电容有问题,如果启动时电扇正常转动,就查其电容,一般电容容量不足的较多,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