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知识

楼主(2009-07-17):
一、旋转编码器的原理和特点:
旋转编码器是集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速度位移传感器。当旋转编码器轴带动光栅盘旋转时,经发光元件发出的光被光栅盘狭缝切割成断续光线,并被接收元件接收产生初始信号。该信号经后继电路处理后,输出脉冲或代码信号。其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品种多,功能全,频响高,分辨能力高,力矩小,耗能低,性能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1、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轴旋转时,有相应的相位输出。其旋转方向的判别和脉冲数量的增减,需借助后部的判向电路和计数器来实现。其计数起点可任意设定,并可实现多圈的无限累加和测量。还可以把每转发出一个脉冲的z信号,作为参考机械零位。当脉冲已固定,而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利用带90度相位差a,b的两路信号,对原脉冲数进行倍频。

2、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轴旋转器时,有与位置一一对应的代码(二进制,bcd码等)输出,从代码大小的变更即可判别正反方向和位移所处的位置,而无需判向电路。它有一个绝对零位代码,当停电或关机后再开机重新测量时,仍可准确地读出停电或关机位置地代码,并准确地找到零位代码。一般情况下绝对值编码器的测量范围为0~360度,但特殊型号也可实现多圈测量。
3、正弦波编码器
正弦波编码器也属于增量式编码器,主要的区别在于输出信号是正弦波模拟量信号,而不是数字量信号。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电气领域的需要-用作电动机的反馈检测元件。在与其它系统相比的基础上,人们需要提高动态特性时可以采用这种编码器。
为了保证良好的电机控制性能,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必须能够提供大量的脉冲,尤其是在转速很低的时候,采用传统的增量式编码器产生大量的脉冲,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有问题,当电机高速旋转(6000rpm)时,传输和处理数字信号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处理给伺服电机的信号所需带宽(例如编码器每转脉冲为10000)将很容易地超过mhz门限;而另一方面采用模拟信号大大减少了上述麻烦,并有能力模拟编码器的大量脉冲。这要感谢正弦和余弦信号的内插法,它为旋转角度提供了计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获得基本正弦的高倍增加,例如可从每转1024个正弦波编码器中,获得每转超过1000,000个脉冲。接受此信号所需的带宽只要稍许大于100khz即已足够。内插倍频需由二次系统完成。
二、输出信号
1、信号序列
一般编码器输出信号除a、b两相(a、b两通道的信号序列相位差为90度)外,每转一圈还输出一个零位脉冲z。。
当主轴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时,按下图输出脉冲,a通道信号位于b通道之前;当主轴逆时针旋转时,a通道信号则位于b通道之后。从而由此判断主轴是正转还是反转。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正弦输出编码器输出的差分信号如下图所示: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2、零位信号
编码器每旋转一周发一个脉冲,称之为零位脉冲或标识脉冲,零位脉冲用于决定零位置或标识位置。要准确测量零位脉冲,不论旋转方向,零位脉冲均被作为两个通道的高位组合输出。由于通道之间的相位差的存在,零位脉冲仅为脉冲长度的一半。
3、预警信号
有的编码器还有报警信号输出,可以对电源故障,发光二极管故障进行报警,以便用户及时更换编码器。
三、输出电路
1、npn电压输出和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线路

  此线路仅有一个npn型晶体管和一个上拉电阻组成,因此当晶体管处于静态时,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它在电路上类似于ttl逻辑,因而可以与之兼容。在有输出时,晶体管饱和,输出转为0vdc的低电平,反之由零跳向正电压。
随着电缆长度、传递的脉冲频率、及负载的增加,这种线路形式所受的影响随之增加。因此要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应该对这些影响加以考虑。集电极开路的线路取消了上拉电阻。这种方式晶体管的集电极与编码器电源的反馈线是互不相干的,因而可以获得与编码器电压不同的电流输出信号。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2、pnp和pnp集电极开路线路
   该线路与npn线路是相同,主要的差别是晶体管,它是pnp型,其发射极强制接到正电压,如果有电阻的话,电阻是下拉型的,连接到输出与零伏之间。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3、推挽式线路
  这种线路用于提高线路的性能,使之高于前述各种线路。事实上,npn电压输出线路的主要局限性是因为它们使用了电阻,在晶体管关闭时表现出比晶体管高得多的阻抗,为克服些这缺点,在推挽式线路中额外接入了另一个晶体管,这样无论是正方向还是零方向变换,输出都是低阻抗。推挽式线路提高了频率与特性,有利于更长的线路数据传输,即使是高速率时也是如此。信号饱和的电平仍然保持较低,但与上述的逻辑相比,有时较高。任何情况下推挽式线路也都可应用于npn----------------------------------------------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B:
好像西门子的伺服上都是模拟量的编码器,以前就不明白,这回是学习了

网友C:
好东西,真不错,楼主先谢谢了,有好的东东可以再发。6021368

网友D(2009-08-16):
刚注意  哈哈    的确不错  copy了      支持一下

网友E: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