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请教大家CPM2AH的PLC,能否使用仿真软件,如果能用,要用哪个软件,谢谢大家!刚刚接触欧姆龙的PLC。

网友A:
欧姆龙的PLC好像功能不是很强大,还像没有防真软件。

网友B:
CPM系列机型不能仿真.

欧姆龙仿真软件CX-Simulator支持的系列为CJ,CS,CP1L,CP1E,CP1H~

网友C:
这个是最新的CX-SIM V1.9独立安装软件,除了CPM机型一般都支持,包括最新的CP1E

CX-Simulator V1.9 9910-9901-0969-7301
http://www.qiannao.com/space/show/ygnh/CX-Simulator_CP1E_20090218.zip/.pag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最新的CX-SIM V1.9独立安装软件,除了CPM机型一般都支持,包括最新的CP1E

CX-Simulator V1.9 9910-9901-0969-7301
http://www.qiannao.com/space/show/ygnh/CX-Simulator_CP1E_20090218.zip/.page
请问支持cx-p 7.2的吗?

网友D:
请问原来cx-one 3.0自带的simulate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E:
CPM2AH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