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公司面积1100平方
三台5匹的空调 三台3匹的 吸顶式

柜机2匹的10台   挂机1.5的三台  电脑120台
筒灯200套 14w
三相电
   经常烧保险丝
一个星期一次  谢谢

网友A:
功率挺高的哦
 你选的好大的保险丝

网友B:
用320A空开代替保险试一试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三相负载不平衡啊。

网友D:
最好改一下用空开,总进线用大点的300A左右空开,分路也用空开。这样那路出毛病了也好查。尽量3相负载分平衡

网友E:
改为空开就可以避免,不过空开额定电流要选择合适。

网友F:
大家说的都很好!你还是要选择好开关。同时要先测一下三相是不是平衡。

网友G:
直接用铜丝接住就不烧了

网友H:
这样应该是保险选小了啊,可以用空开的

网友I:
更换空开,每千瓦近似2A,再者看是否三相平衡

网友J:
在正常时测一下三相分支电流是多少,安全此见.然后加30%计算,选择适当的空开,注意三相负载一定要平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