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人机求教

楼主(2009-07-18):
各位前辈们好!!!!
     小弟我有个关于三菱F940GOT画面制作上问题,希望在此得到大家的帮助.
     一个工程里有很多个画面其中我要做一个画面是只能是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才能打开修改里面的参数设置,一般的操作人员没有权力打开,最好是这个画面可以设置密码.我不知道要怎样做这个画面.
              希望在此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设最多15级密码。用FF68定义键;
具体还是好好看一下操作手册;

楼主:
我用的是SWOPC-FXDU/WIN-CL  版本2.41的软件.
  请问哪里有操作手册下载!!!!
   谢谢!!!

网友B:
画面加密是没问题的,具体怎么去用就看操作手册吧

网友A:
不是查软件的手册;
这个要看F900的手册;

楼主:
本人太笨了看了很久的F900操作说明,还是没能设置画面的密码,只看到了一点:比如6号画有个触摸键1是要切换到必要密码的画面7号.1的键码是FF68是用来输入密码的.7号画面的安全级别是1.就这些.还是没能解决我的要求.我要从6号画面通过触摸键1用密码才切换到画面7要怎样做.密码在哪里设置?6号画面里的触摸键1要怎样设置?
      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可怜!!

网友C:
用新软件吧
编程软件中设置安全等级,这个编程手册中有说明,在软件系统环境中设置
然后要设置密码的画面在画面属性中可以选择安全等级
F900还要设置输入密码的键,FF68,这个在操作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D:
还是要在手册上找,先设画面的等级,然后在等级密码里设置。

网友E:
每个画面都可以设置显示密码的,每个按键也可以设置显示和操作密码的

网友A:
如图:密码键定义FF68
如果输入的密码级别比较高,可以进入到所有的画面,如果级别低,只能进入对应低级别画面;

楼主:
前两天去上海三菱公司网站下裁了最新触摸屏画面制作软件和最PLC软件,安装时要序列号但在下载文件中又没有序列号,真是要命呀!!!!!!!!!!!!请教各位大吓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