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触点怎么用

楼主(2009-07-18):
我想编个程序对辅助触点M的使用不知怎么用,我想的动作到要编程序时就不知道从哪开始啦,逻辑就没感觉了,各位老师给我指条路吧。

网友A:
是siemens吧,呵呵,M正常用就行了吧,没什么用法。

网友B:
编程时的中间逻辑或特殊处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

网友D:
你想怎么用这个辅助继电器呢?
可以像Y一样用,就是没有实际的外部接线,用于内部的

网友E:
M1、M2类似这样用

网友F:
辅助继电器,内部使用,无直接输出,可以无限制使用同一个点

网友G:
我的经验,凡是需要记忆的量用M比较方便

网友H:
精华啊   不过我已经看过了 哈哈 还是顶下  *^__^*

------------------------------------------------------------
舒淇睡睡瘦,玉炉沈水夜夜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