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麻烦哪位大侠 帮助下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怎么去替换,以及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怎么使用》

网友A:
呵呵;要考虑电源电压、输出极性、分辩率、尺寸;

网友B:
具体那里不同你也要说下啊

网友C:
要具体看两个差在哪里了,是极电集与差动输出的区别,还是每转脉冲数的区别,都不一样处理的

网友D:
只要输出的码制和外接口尺寸相同就可以。
长春光机所专门生产特型编码器,优点是技术先进,精度高,质量可靠,缺点是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2~3个月),通常航空、航天、大专院校使用,如您需要,可将技术要求及外形尺寸发给我的邮箱,为您量身定做。我的邮箱:zhzhw1218@sina.com

网友E:
不同品牌之间的编码器替换!
首先考虑分辩率,其次考虑电源电压、输出极性、尺寸以及机械特性。

网友F(2009-09-15):
我用过长春光机所专门生产的编码器;当时参考了工作电压5V,每转脉冲1000.LBJ-1000-G05L,后来学习才知道编码器分为绝对式(线性驱动)和增量式(集电极开路)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