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各位大大,请大家帮帮忙告诉我三菱PLC的储存块(如附图)应该怎么添加,PLC程序上面需要怎么设置,储存块里面的跳线需不需要跳?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的A2系列PLC 模块只有20K步,现在已经满啦,想要添加功能,有30K步的储存块无法添加,手头上也没相关说明书,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麻烦了,A的资料难找,现在用的人也不多,还是尽量先找到说明书,通过供应商向三菱找下看看

楼主:
呵呵,那只有问设备厂家要了。谢谢 fumz
另外,请教一下大家,我手头上有齐备件,前两天有试过不过程序好像写不到储存盒上,PLC程序上大概会有那些参数要设置呢?

网友A:
写不进去有什么提示,程序是不需要设置的

楼主:
一开始接上去后发现plc程序不见了,吧储存盒拿掉后,程序还在,重新接上,把程序写上后发现仍然超处容量,我的程序是20456步,接上的储存盒是30000步的,查看PLC程序里面的参数部分的PLC参数页面,里面内存容量设置仍然和没加内存进去之前一样是20K步(该参数可改)。
我准备下周再去吧那个参数改为30K步(因为有个设备就是使用A1系列的就是用8K步的储存盒,然后查看该设备的程序的参数设置里面的那个参数也是显示是8K步的)。

网友B:
呵呵;
A1S的存储器我插上就直接运行卡上的程序;用电脑写入也是写到卡里的;

网友B:
你的CPU是A2SH还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有一点很奇怪;
A2不同的CPU存储容量有8K  14K  30K  60K;
你的如何是20K,检查一下设定是否存储器有其它占用了;

网友A:
以下是引用ZCMY在2009-7-19 8:09:10的发言

呵呵;
A1S的存储器我插上就直接运行卡上的程序;用电脑写入也是写到卡里的;

这样像FX,FX的用存储卡不需要特别设置,直接写入和直接运行,Q的需要CPU上的开关设置

网友B:
A系列的卡只能设不同的存储容量;
其它没什么好设的;

楼主:
型号是A2USHCPU-S1
昨天找到了该型号的说明书,似乎之有主模块上面只有写入保护的设置;
怎么样才知道是否有其它的设备占了内存呢?谢谢!

网友C:
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网友B:
A2USHCPU-S1
本身就有30K的容量;

楼主(2009-08-25):
通过尝试,已经解决。原来加上储存盒后需要更改,PLC程序里面的参数部分的PLC参数页面,将里面的内存容量改大到允许设置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