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博世、百得等电锤上的开关,多压一点转速就快一点,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就是一个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B:
一个电位器

网友C:
一个电位器控制一个可控硅调压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E(2012-05-16):
使用电锤www.tielang.com.cn时的个人防护
1、操作者要戴好防护眼镜,以保护眼睛,当面部朝上作业时,要戴上防护面罩。
2、长期作业时要塞好耳塞,以减轻噪声的影响。
3、长期作业后钻头处在灼热状态,在更换时应注意灼伤肌肤。
4、 作业时应使用侧柄,双手操作,防止反作用力扭伤胳膊。
5、 站在梯子上工作或高处作业时,应做好高处坠落措施,梯子应有地面人员扶持。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G:
只有电阻,没看见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