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单位一台氨水泵,电动机为110KW。
氨水泵通过长度约为150M的钢管,将氨水送至工作现场。
工作现场的氨水主管上,并联了80个阀门。
每经过18--25分钟,操作工会开启其中一只阀门,进行5--7分钟的工作,然后关闭该阀门。

现在领导提出:在18--25分钟的时候,利用变频器将水泵维持在低压力;在5--7分钟的时候,让电动机高速运转。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如上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可靠的知道:操作工已经开启了阀门和关闭了阀门。

用电接点的阀门是不可能的了。

一些朋友说:用压力变送器,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

网友A:
定时控制,通过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控制,通过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改变频率,

定时控制,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的话应该可以,操作工要开关的阀前后各装一只,用来比较低阀的两侧压力状况,如果是阀打开,两侧压力应该相差不大,如果关掉侧压办差会相对较大,这样做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进行压力量比较的控制器(如PLC)。当然,如果不能确定操作工要打开的80个中哪一个那就麻烦了

网友C:
笨一点的办法就是在操作工那里的阀门上装个开关吗?不过八十个串起来有点不划算啊!

网友D:
把每个阀门安装上限位开关,是可行的。

网友E:
最可靠的办法是,每个阀门出口安装一个流量传感器(廉价的)只检测有还是没有即可,通知上位机,上位机即可发出全速的变频器给定信号了。

网友F:
是不是可以用电流控制,低压时属于空载,电流应该很小;有阀门开启时,电流会明显增大,做个逻辑判断就可以。 要时间观测一下电流的变化。

网友G:
没有见过传送氨水的,一般都利用液氨气化吧

网友H:
不懂,不懂,大家也讨论个结果出啊!

网友I:
用高低速转换远程控制,平时低速运行,操作工开好阀门后转换成高速运行,反正是人工开启阀门的。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实用?

网友J:
用压力变送器是最好的办法,直接与变频器做个闭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K(2009-08-21):
我同意12楼的观点,用压力变送器是最好的办法,直接与变频器做个闭环控制就行了。
其实你这个系统跟恒压供水式差不多的,只不过恒压供水的出水端多了一个汽膜稳压罐。

网友K:
压力变送器一般装设在管道的末端,如果离控制柜太远还应考虑信号衰减的问题。

网友L:
行业不同,对楼主从事的工作不太了解,说说自己的看法:
1、领导让电机在不打开阀门时低速运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省电呢?
2、如果是为了省电可以参考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是液压设备(不知道管道里是油和是氨气是不是有区别),我们采用的是变量泵,就是在液压系统不执行任何操作时(也就是没有任何阀门打开时)变量泵可以输出稳定的系统压力,但是流量很小,所以电机虽然还是在这个速度上运行,但是负载小,电流小;当系统工作时根据系统所需的流量,变量泵会执行调节输出流量。
楼主看看是否有参考价值
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不明白,我再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E:
呵呵,你可以介绍下你的产品的技术特点。变量泵的工作原理。

网友M:
能不能在主管前端安装流量传感器,在支管没开之前,流量应该≈0,当开启其中一个支管时,才有明显流量产生,应该能够检测出吧
在支管上装80个传感器,感觉有点麻烦,成本应该也不会太低。而且以后的检修是否容易。当故障发生时,如何去判断那个阀门出现问题呢。

网友N:
八十个阀门晕

网友L:
变量泵节能的原理
变量泵能节能的原理: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液压泵排量,同时电机负载也会随着排量而改变,达到省电的目的。变量泵与标准定量泵的主要区别是输出功率不同,变量泵的输出功率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而定量泵的输出功率相对恒定,在小流量动作情况下,变量泵的输出功率很低,而定量泵的输出功率基本恒定。
比较常见的变量泵是:斜盘柱塞式变量泵

网友M:
变量泵,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汇。
讲的似乎也有点笼统,云里雾里。

网友O:
问题主要在阀们是否打开的判断上,如果阀们打开,就进行全速运转,如果阀们没有打开,就进行低压模式运转,所以只要能判断80个阀门中是否有打开即可,其实方法楼上的朋友都说了,就看具体想通过什么样的系统模式来实现,如果是通过电气方式通过,可以装上阀们限位或在阀们外侧装上流量检测计,然后线路并联,接入变频器告诉运转端子.应该传感器比较便宜吧!!!!

小弟不才,发表点个人看法!希望高人指正!

网友P:
17楼的方法有可行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