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Varispeed F7系列的B1和B2端子接制动电阻```
由于本人刚接触不久``心里有疑问``这"制动电阻"主要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为什么有些场合要`而有些场合又不要装呢?

网友A:
制动时消耗能量的

网友B:
一般是要求控制准确位置时,才需要接制动电阻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做能耗制动使用, 如果该电机是直接从市电接入的,一般把电能反馈电网就行了
,不要制动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了``

网友D:
所谓制动,是说外力让电机停止下来,而不是自由停止
这个电阻是用来消耗能量的

网友E:
顶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