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我现在在做一个恒压供水的项目。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当在自动上的时候,变频器PID运行,根据压力设定值和反馈值,自动变频。在手动的时候,要求变频器根据人为的要求输出,即用一个电位器来调节输出频率,而不运行PID。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好像不行哦,我用过几个国产牌子的,只要打开PID模式后就不能切换到手动。必需改参数。如果使用量大的话,可以给厂家提要求改程序,
   但是可能用外接智能仪表(PID)控制器就可以达个这个要求,两路信号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能实现,而且很简单,我经常用.

网友C:
看一下你的变频器控制端子有没有这外切换的功能?

网友D:
还是加个控制器好些,即便是有外接控制端子,也要到变频器操作,不方便

网友E:
同意顶楼的观点,参数是要改的。用仪表方便多了。

网友F:
完全可以,我们公司现在就有一套恒压供水设备,我们用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很简单的,只要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告诉你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G:
确实是外接仪表比较方便,大多数变频器都支持两种调频方式,这个都是要外接线的!

网友H:
选用西门子的MM440或者MM430,就可以实现这种切换控制了。有专门的控制接口和控制字。使PID控制转换自如。

网友I:
MM440 可以设置两个给定源,用开关量输入控制转换。

网友J:
应该靠通过修改参数来实现,可能用通讯做

网友K:
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实现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ABB的,ACS510 我咨询了一下他们的技术,说是可以的。它的PID宏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H:
是的,ABB的应该有。采用宏作为功能转换是他的强项。^_^

西门子的呢?是采用BICO的互联,你想这么转换就怎么转换。每一个节点都交给你来管理了。你就是这个系统定制的软件设计者。很自豪地说。嘿嘿

网友L:
我也做过的,完全可以,加个开关来控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