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T68卧式镗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分析
1.主电动机的起动控制

(1)主电动机的点动控制:主电动机的点动有正向点动和反向点动,分别由按钮SB4和SB5控制。按SB4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吸合,KM1的辅助常开触点(3-13)闭合,使接触器KM4线圈通电吸合,三相电源经KM1的主触点,电阻R和KM4的主触点接通主电动机1M的定子绕组,接法为三角形,使电动机在低速下正向旋转。松开SB4主电动机断电停止。
反向点动与正向点动控制过程相似,由按钮SB5、接触器KM2、KM4来实现。

(2)主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当要求主电动机正向低速旋转时,行程开关SQ7的触点(11-12)处于断开位置,主轴变速和进给变速用行程开关SQ3(4-9)、SQ4(9-10)均为闭合状态。按SB2,中间继电器KA1线圈通电吸合,它有三对常开触点,KA1常开触点(4-5)闭合自锁;KA1常开触点(10-11)闭合,接触器KM3线圈通电吸合,KM3主触点闭合,电阻R短接;KA1常开触点(17-14)闭合和KM3的辅助常开触点(4-17)闭合,使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吸合,并将KM1线圈自锁。KM1的辅助常开触点(3-13)闭合,接通主电动机低速用接触器KM4线圈,使其通电吸合。由于接触器KM1、KM3、KM4的主触点均闭合,故主电动机在全电压、定子绕组三角形联结下直接起动,低速运行。当要求主电动机为高速旋转时,行程开关SQ7的触点(11-12)、SQ3(4-9)、SQ4(9-10)均处于闭合状态。按SB2后,一方面KA1、KM3、KM1、KM4的线圈相继通电吸合,使主电动机在低速下直接起动;另一方面由于SQ7(11-12)的闭合,使时间继电器KT(通电延时式)线圈通电吸合,经延时后,KT的通电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13-20)断开,KM4线圈断电,主电动机的定子绕组脱离三相电源,而KT的通电延时闭合的常开触点(13-22)闭合,使接触器KM5线圈通电吸合,KM5的主触点闭合,将主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接成双星形后,重新接到三相电源,故从低速起动转为高速旋转。主电动机的反向低速或高速的起动旋转过程与正向起动旋转过程相似,但是反向起动旋转所用的电器为按钮SB3、中间继电器KA2,接触器KM3、KM2、KM4、KM5、时间继电器KT。

2.主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的控制: 当主电动机正转时,速度继电器KS正转,常开触点KS(13-18)闭合,而正转的常闭触点KS(13-15)断开。主电动机反转时,KS反转,常开触点KS(13-14)闭合,为主电动机正转或反转停止时的反接制动做准备。按停止按钮SB1后,主电动机的电源反接,迅速制动,转速降至速度继电器的复位转速时,其常开触点断开,自动切断三相电源,主电动机停转。具体的反接制动过程如下所述:

(1)主电动机正转时的反接制动: 设主电动机为低速正转时,电器KA1、KM1、KM3、KM4的线圈通电吸合,KS的常开触点KS(13-18)闭合。按SB1,SB1的常闭触点(3-4)先断开,使KA1、KM3线圈断电,KA1的常开触点(17-14)断开,又使KM1线圈断电,一方面使KM1的主触点断开,主电动机脱离三相电源,另一方面使KM1(3-13)分断,使KM4断电;SB1的常开触点(3-13)随后闭合,使KM4重新吸合,此时主电动机由于惯性转速还很高,KS(13-18)仍闭合,故使KM2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KM2的主触点闭合,使三相电源反接后经电阻R、KM4的主触点接到主电动机定子绕组,进行反接制动。当转速接近零时,KS正转常开触点KS(13-18)断开,KM2线圈断电,反接制动完毕。

(2)主电动机反转时的反接制动    反转时的制动过程与正转制动过程相似,但是所用的电器是KM1、KM4、KS的反转常开触点KS(13-14)。

(3)主电动机工作在高速正转及高速反转时的反接制动过程可仿上自行分析。在此仅指明,高速正转时反接制动所用的电器是KM2、KM4、KS(13-18)触点;高速反转时反接制动所用的电器是KM1、KM4、KS(13-14)触点。

3.主轴或进给变速时主电动机的缓慢转动控制:主轴或进给变速既可以在停车时进行,又可以在镗床运行中变速。为使变速齿轮更好的啮合,可接通主电动机的缓慢转动控制电路。当主轴变速时,将变速孔盘拉出,行程开关SQ3常开触点SQ3(4-9)断开,接触器KM3线圈断电,主电路中接入电阻R,KM3的辅助常开触点(4-17)断开,使KM1线圈断电,主电动机脱离三相电源。所以,该机床可以在运行中变速,主电动机能自动停止。旋转变速孔盘,选好所需的转速后,将孔盘推入。在此过程中,若滑移齿轮的齿和固定齿轮的齿发生顶撞时,则孔盘不能推回原位,行程开关SQ3、SQ5的常闭触点SQ3(3-13)、SQ5(15-14)闭合,接触器KM1、KM4线圈通电吸合,主电动机经电阻R在低速下正向起动,接通瞬时点动电路。主电动机转动转速达某一转时,速度继电器KS正转常闭触点KS(13-15)断开,接触器KM1线圈断电,而KS正转常开触点KS(13-18)闭合,使KM2线圈通电吸合,主电动机反接制动。当转速降到KS的复位转速后,则KS常闭触点KS(13-15)又闭合,常开触点KS(13-18)又断开,重复上述过程。这种间歇的起动、制动,使主电动机缓慢旋转,以利于齿轮的啮合。若孔盘退回原位,则SQ3、SQ5的常闭触点SQ3(3-13)、SQ5(15-14)断开,切断缓慢转动电路。SQ3的常开触点SQ3(4-9)闭合,使KM3线圈通电吸合,其常开触点(4-17)闭合,又使KM1线圈通电吸合,主电动机在新的转速下重新起动。进给变速时的缓慢转动控制过程与主轴变速相同,不同的是使用的电器是行程开关SQ4、SQ6。

4.主轴箱、工作台或主轴的快速移动:该机床各部件的快速移动,由快速手柄操纵快速移动电动机2M拖动完成的。当快速手柄扳向正向快速位置时,行程开关SQ9被压动,接触器KM6线圈通电吸合,快速移动电动机2M正转。同理,当快速手柄扳向反向快速位置时,行程开关SQ8被压动,KM7线圈通电吸合,2M反转。

5.主轴进刀与开作台联锁:为防止镗床或刀具的损坏,主轴箱和工作台的机动进给,在控制电路中必须互联锁,不能同时接通,它是由行程开关SQ1、SQ2实现。若同时有两种进给时,SQ1、SQ2均被压动,切断控制电路的电源,避免机床或刀具的损坏。

网友A:
非常详细的资料,镗床是机械加工必不可少的设备,控制电路比较复杂,维修时必须细心。

网友B:
维修设备还是要知道设备的动作比较好,不然不好修。

网友C:
楼主是学通了

网友D:
楼主是精通了

网友E:
这种设备的标准的,电工手册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