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心里一直有疑问``呵呵``本人是菜鸟``
大家都知道`一般用温控器、感温棒、执行器等构成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就拿SDC25来说,一共有24个端子:
1,2   电源
3,4,5,6,事件输出
7,8,9   CT输入
10,11,12   PV输入
13,14,15   控制输出
16,17   辅助输出
18,19,20,21   DI
22,23,24 通讯
但具体到实际中,"3,4,5,6,事件输出"、"7,8,9   CT输入"、"22,23,24 通讯"、"13,14,15   控制输出"、"16,17   辅助输出"、"18,19,20,21   DI"一般接什么元气件

网友A:
你没它的说明书吗这些说明书上都会有的吧,找个说明书看下啊

网友B:
DI 的作用外接开关信号用的,比如在DI1 端子上接一个开关,可以控制一个另外一个温度设定,假如第一通道设定温度为100℃,在第二通道可以设定50℃,通过这个外置开关来实现,在外置开关关闭的时候是100℃,在外置开关闭合的时候是50℃。   不过需要设定DI1 的功能选项。
C25、C26的说明书可以问yamatake上海代理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它的说明书吗这些说明书上都会有的吧,找个说明书看下啊

这些就是说明书上的啊``都说的不大明白

网友C:
18,19,20,21   DI
一般的温控都是接输入,象是热电偶啊,或是热电阻啊,或者是线性输入,看你具体要求及型号了,表盘上面应该会有接线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