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各位大哥:用3相编码器如何实现位移控制,位移移动精度1MM。知情者举报啊!!!谢谢!!!!!

网友A:
编码器高速计数,算出位移
你的三相的信号说说看

楼主:
A.B.Z三个脉冲信号

网友B:
需要结合PLC、变频器控制。

网友C:
呵呵;编码器只是测量工具;
具体控制需要控制你拖动的电机;

网友D:
可以选用伺服电机,很容易控制的

网友E:
嘿嘿,三年前我就是被这个问题把我的屎都憋出来了.我老板让我用文本,PLC.变频器.电机做一个定位系统.我不会呀.请了个工程师.在他的帮助下做出来了.具体就是用文本把要移动的数值写进PLC,PLC运算后控制变频器正转或反转驱动电机.PLC里的高速计数读取旋转编码器的A,B脉冲,当计数接近目标值减速,到达目标值停止.编码器Z相作原点.机械精度高的话,0.1mm应该能达到.LZ要是离青岛城阳近的话,带两瓶崂啤来,我和你好好交流交流.

网友F:
用伺服成本是高了点
但是精度高 速度快而准

网友G(2009-08-18):
8楼的高手,能否将您的PLC控制程序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gzdfwg@126.com

网友C:
呵呵;用变频器来定位要先考虑精度上是否可以;

网友H:
八楼的同行,能否将你的程序分享一下,我正好想学习一下,我用的是三洋的伺服现在搞的不是太明白呀,向你致敬。我的邮箱maleilei2007@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