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伺服电机旋转后,按下停止按钮,若是正传,则电机停止后,会再向前转一下;若是反转,则电机停止后,会再向后转一下,这是为什么?怎样调整?谢谢指导!

网友A:
呵呵;你设的是什么模式?速度/位置 OR 转矩控制?

网友B:
带了负载吗?型号、控制方式等是什么?可以具体描述下

楼主:
谢谢回复,是包米勒的伺服电机,使用转速控制模式的。

网友C:
应是位置控制,很可能是过冲了,就是增益太大了,调整一下参数看如何?6021368

网友D:
应该是位置控制方式,这时停机时间设的小了,或者是惯量太大,把减速时间调长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接刹车啊

网友F:
制动是采用外接刹车电阻制动还是其他的?

要么就是设置惯量力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