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用PLC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是生产设备常用的动力元件,PLC控制电动机的转动,是生产设备自动控制的最常用,也是基本的控制。PLC控制电动机,用PLC控制负载,编程是主要的任务,接线驱动负载是次要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将接线当成首要任务,编程当成次要任务。

用PLC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设计步骤控制案例:给正转信号,电动机正转运行;给反转信号,电动机反转运行;给停止信号,无论电动机正转还是反转,都要停止运行。即电动机的控制能实现正反停。

1.电动机正反转的主电路中,交流接触器KM1和KM2的主触点不能同时闭合,并且必须保证,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断开以后,另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才能闭合。

2.为了做到上面一点,梯形图中输出继电器Y0、Y1的线圈就不能同时带电,这样在梯形图中就要加程序互锁。即在输出Y0线圈的一路中,加元件Y1的常闭触点;在输出Y1线圈的一路中,加元件Y0的常闭触点。当Y0的线圈带电时,Y1的线圈因Y¬0的常闭触点断开而不能得电;同样的道理,当Y1的线圈带电时,Y0的线圈因Y¬1的常闭触点断开而不能得电。

3.为了保证电动机能从正转直接切换到反转,梯形图中必须加类似按钮机械互锁的程序互锁。即在输出Y0线圈的一路中,加反转控制信号X1的常闭触点;在输出Y1线圈的一路中,加正转控制信号X0的常闭触点。这样能做到电动机正反转的直接切换。当电动机加正转控制信号时,输入继电器X0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断开反转输出Y1的线圈,交流接触器KM2的线圈失电,电动机停止反转,同时Y1的常闭触点闭合,正转输出继电器Y0的线圈带电,交流接触器KM1的线圈得电,电动机正转。当电动机加反转控制信号时,输入继电器X1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断开正转输出Y0的线圈,交流接触器KM1的线圈失电,电动机停止正转,同时Y0的常闭触点闭合,反转输出继电器Y1的线圈带电,交流接触器KM2的线圈得电,电动机正转。

4.在PLC的输出回路中,KM1的线圈和KM2的线圈之间必须加电气互锁。主要是避免当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熔焊在一起而不能断开时,造成主回路短路情况的出现。

5.电动机的过载保护一定要加在PLC控制电路的输入回路中,当电动机出现过载时,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过载信号通过输入继电器X2加入进PLC,断开程序的运行,使输出继电器Y0、Y1同时失电,交流接触器KM1、KM2的线圈断电,电动机停止运行。

I/O信号分配:输入/输出信号分配如表所示。

网友A:
呵呵,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B:
   若仅作为一个学习模型,该主题不错,而且内容很详细。
   但我倾向于:停止按钮和过载保护触点,用动断触点;过载保护触点,宜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至PLC的过载信号,可从接触器间接取。
   另外,视电动机功率大小,Y0、Y1转换时,可作适当延时。
   供参考。

网友C:
对于初学plc者非常实用。

网友D:
学习用不错,真正用时太浪费了

网友E:
我大学时候学的西门子PLC上面,这就是第一个举例教程,哈哈~~!

后来还有小车往前,向后,还有步进程序啥的~~!可是跟步进电机好象无关。

网友F:
过载保护 应该接在电气回路上而不是PLC吧

网友G:
这个似乎不能直接实现正反转的互换
转换的时候还要摁一下停止按钮

网友H:
对于初学plc者非常实用,但实际使用不适用,真使用的话此程序还得改造,况且就一个电机用PLC成本是不是太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若仅作为一个学习模型,该主题不错,而且内容很详细。
    但我倾向于:停止按钮和过载保护触点,用动断触点;过载保护触点,宜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至PLC的过载信号,可从接触器间接取。
    另外,视电动机功率大小,Y0、Y1转换时,可作适当延时。
    供参考。
同意以上观点,还补充:KM1和KM2两个接触器,宜选用带机械联锁的电器元件;该模型只适用于供电电源容量允许电动机直接全压启动的场合。

网友J:
感觉停止按钮有点别扭。

网友K(2009-08-19):
仅仅一个教科书式的例题而已。

网友L:
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M:
用于学习还可以的 如果真的要用的话可太有钱了

网友N(2009-09-19):
对于初学者有用,但这样用的成本太高了吧,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O:
不过好像费用高了点吧,反正我们单位肯定不会同意这么搞。

网友P:
最好软硬都要互锁,以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Q:
太浪费了

网友R(2009-11-29):
简单明了,很适合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S:
太浪费了吧

网友T:
谢谢各位!受益菲浅!

网友J:
用PLC控制正反转是有点浪费,但是我用过用LOG控制的正反转电机的线路。不容易坏。而且前后限位都可做进程序中。

网友U(2010-05-07):
简单正反转电气线路就可以实现了还这么麻烦 多一个电器多个故障点的哦

网友V(2013-11-12):
受益菲浅!

网友W:
既然用到PLC了,程序里就应该考虑停车时间吧,避免正传没有停止就直接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