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请教:我公司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素表显示负值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自动补偿不能用是表显示负值引起的吗?现在我手动把它补偿到负的0.9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呵呵,是不是相位滞后了,多看看说明书,超前了,电容器是要爆炸的

网友B:
请问补偿柜是新装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如果是新装的可能是取样电流相位接错了。原来正常运行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1.仪表坏了;2负载是容性;3.过补偿了。假如是后两者,电流超前了而显示负值,自动补偿当然不会再补电容上去。

   楼上的不要吓楼主,即使是超前了,电容器也不会爆炸。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电容柜在三相严重不平衡时,指针的功率因素表和数字的功率因素表显示不一样,一个超前,一个滞后,自动电容补偿仪就越补越滞后,自动时应该是不会补的啊,后来三相平衡点就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否有高手指点一下:1.是自动补偿仪坏了吗,但是三相平衡了怎么又好了?2.为什么指针的功率因素表和数字的功率因素表显示不一样,一个超前,一个滞后?

网友A:
呵呵,超前了就是给电网充电,咱多少也明白点,而且也遇到过电容器爆的。。。。。

网友A:
3楼说的有道理,,,咱还是支持的,可以按三楼的办。。。

网友D:
同意3楼。
   4楼说的:指针的功率因素表和数字的功率因素表显示不一样,一个超前,一个滞后——这现象我看到过,但原因未查到、也没有想到负荷不平衡这一层;受启发了。

网友E:
没错是超前了电容过投引起的

网友F:
3楼说的挺正确的,我在补充一些。
过补,电容器不会爆炸。(只有短路的时候会爆炸)
现在很多智能仪表过补,显示负数属于正常的。供电电位不希望用户无功过补,不适合供电分配。达到指标即可。
1。鉴定负载是不是容性,是的话,把本柜的电容器组退掉。供电单位只关心你进线端(整体配电)功率因数。这达到指标就可以了。按你的描述,应该不属于这种情况
2。过补,可能符合你的情况。将智能仪表投切状态切到手动状态,退一组电容器,看功率因数是否还为显式为负数,还为负数,继续退。为正的话表示过补,将智能仪表的投退条件配置成符合现场运行环境。
3。仪表坏了,按你现在的使用方法手动投切即可。借机把坏表替换。

楼主:
好像是一开始就显示的负值!现在要是我不换电流取样的相位而是直接通过手动将之调到负的0.9这样可行吗?

网友G:
肯定不行,如果仪表没坏的话,不能手动去调。试一下把取样电流的线反接一下。

网友H:
把取样电流的线反接一下试试。

网友I: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好像没谁说的很对啊

网友J(2015-04-24):
借楼主这个帖子!请教下各位大神!我遇到的情况是!控制器切手动后不会显示功率因数!切自动后电容还没投就显示负数了!会不会是表坏了!

网友K:
过补和 取样线错

网友L(2018-11-25):
朋友们好!

网友M:
遇到这样的情况试试停了然后再启动下看看!

网友N:
学习了‘谢谢各位同行

网友O:
功率因数显示负数如果不是接线的问题,那就是过补偿了。

网友P:
还没用就是取样接的不对。

网友Q:
我们单位也有一台电容柜也是同样的问题,自动状态下,不会自动投入,这是一个电烘干炉,一台变压器,就带了一个电烘干炉,电压不低,电容柜没有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