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型号问题

楼主(2009-07-19):
各位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由于采购问题,变频器型号买错了,15kw的电机,买的11kw的变频器,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一般都是不行的;

网友B:
要是15kw的变频器带11kw倒比较好
如果你的负载特别轻,也可以试下

网友A:
呵呵;用11KW的通用型带15KW的风机水泵,有的变频器修改一下参数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找销售商换一下不就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找销售商换一下不就结了。

网友E:
可以用,但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停机的

网友F:
大体了解了。。。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G:
不行,一般设计的话会是11KW的电机选用15KW的变频器,或15KW的电机选用更大一点的变频器。不然的话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行的。

网友H:
直接找供应商换一台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