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台达变频器这些指示,可以直接接二极管的么?还是要加电阻?有人用过么?

楼主:
刚忘了把图发上来了,现补上!

网友A:
呵呵;这只是给一个NPN输出的信号;
你可以用这个驱动一个DC24V继电器;

网友B:
楼主是指加发光二极管LED吗?可以用,不过LED要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C:
还是要知道他的驱动电流才好,没有数据,仅仅是一个接口示意图,还不足以判定性还是不行。一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要5mA即可,这个接口有这能力没?如果有,就可以。反之就不可以。

网友D:
直接加24V电源接指示灯就可以

网友E:
这个继电器都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啦。不过要在发光二极管中串一个大概5K的电阻。

网友F:
图上写的很清楚了(图是个减化电路),最高电压48v,最大电流50mA,驱动发光二极管足够了,不过要注意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G:
那是内部的电路,你只要把这个当成个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H:
都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