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日本注塑机,三相220V,无零线,请问怎么装电能表测用电。(三相三线,相之间220,对地是110V的,)
因为测量的 是其中加热部分用电,所以不能在总进线上接电表,只能从分支的加热器处接电表测其用电。
原来用电三相380V,经过变压后是220V三相无零线的,加热部分也是如此,所以测量该部分用能怎么解决?

网友A:
分相安装,....请问是装电流还是电压表.

网友B:
分段安装单相电表

网友C:
把单相电度安在三个回路中电流大可用CT.表数再乘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