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菜鸟提问

楼主(2009-07-19):
如何正确设置基准电压,基准频率,比如我有台负载电动机,它的额定电压为110,额定频率为50,可调频率为50-60,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到60时,按V/F,输出电压是否可以达到132,当然这对电动机非常不利,我是说理论上可以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网友A:
应该按照电机的实际频率设置,一般的最高60HZ,超过基准频率,电压就不会上升了

网友B:
额定频率如果是50Hz的话,在60Hz的时候,电压不会升高的,仍然是110V。50-60是恒功率调节,弱磁升速。只是V/F控制没有限制,如果负载太重将可能过载。

网友C:
电压应该不会增加吧

网友D:
电压你可以设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