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最近看了个FX1S32MT控制步进电动机的一段程式,看不懂。
具体如:  PLSV k900 y1 m210 意思:K900是输出脉冲频率,Y0是脉冲输出地址,M210什么意思,也查了下发现此处都用的是Y而非M,如:PLSV  D50  Y000   Y060,控制伺服电机。在程式中也没有找到M210驱动Y的地方,郁闷。。

求高手详解,小儿,在这有礼了,谢谢。。。

网友A:
后面的输出用于控制方向的,仔细查下程序中还有没有其它和M210有关系的
同时也要看下这个实际的动作,有没有正反转动作

网友A:
发现楼主写的型号也有问题,FX1S32MT?FX1S没有32电的,有32点的是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