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FX1N-40MR-001的PLC       FX2N-16EYR的扩展模块

PLC上的输出是 Y0-Y7  Y10-Y17

扩展模块上面的是 COM1  Y0-Y7   COM2  Y0-Y7

我想问问各位老师  这两个接一起的时候  扩展模块是不是自动变成 Y20-Y27  Y30- Y37

如果不是 那我在写梯形图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我是第一次用扩展模块   谢谢

网友A:
是这样的。

注意什么?在使用手册上已经有注意事项,请参考。

网友B:
FX2N-16EYR的地址自动会是Y20~Y37;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了  我看过编程手册了 上面也没有说这个

楼主:
已经知道了  谢谢了  经过试验也确实是

网友C:
没问题,就是一个一个顺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