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电刨子定子线圈烧坏,缠好后安装反转,我把碳刷线对调不行,把定子反向安装也不行,搞蒙了,不知道该怎样做了,一定要重新再反向重缠定子线圈吗?接法是:定子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碳刷。大家教教我,以前我记得是把定子反向安装就可以的,现在怎么不行?

网友A:
请把定子线圈和碳刷相接的头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C:
二楼说得对

楼主:
我换了,不行的。

网友D:
"定子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碳刷",把2端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