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我用的PLC是FX1S在编程的时候发现X和Y都不能强制ON/OFF。其它软无件可以强制ON/OFF,X和Y都是好的只是不能在软件上强制ON/OFF,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什么情况下强制的,是连接PLC还是仿真?
Y是可以强制的。
如果是连接实际PLC,X是不能强制的
如果是仿真X时可以强制的

网友B:
若Y在程序中被OUT指令驱动,当执行条件断开时,将Y强制接通后,又会重写为断开。

网友C:
呵呵;在PLC运行时输入X是不能强制的;
输出Y如果程序中用到,可能强制后马上就按程序的运行了,所以测试Y应当在STOP下;

网友D:
一定是强制的前提条件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