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单位使用的是AB公司的ControlLogix控制器,是用来控制陆用型RR的航空发动机的。一般有大问题会有RR的工程师来处理。自己想学一点,不只道从哪开始学起。哪个高手指点一下。主要是故障处理方面的。

网友A:
应该先学AB的软件,硬件。
再把你们设备的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B:
先学编程语言,熟悉硬件构成及原理,在吧设备程序弄懂。

楼主:
谢了,有比较好的入门书推荐吗?就是关于AB的软件和硬件的比较系统的讲述。还有关于自动化方面的书,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想从大方面了解一下。

网友C:
学专门的语言,语法

网友D(2010-01-27):
你们的项目是AB工程部直签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让代理商组织培训的,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让你入门,当然如果想学的比较系统的话还是得自己来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