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经济数控车床

楼主(2009-07-20):
diy一台经济数控车床需要什么?硬件,软件。需要多大功率的步进电机?(家用小型台式。不换丝杠)车床是新的。贝可BB25-1型。蚌埠生产的。

网友A:
首先选择个经济的系统,国产的比较便宜
电机要根据实际选择,和系统接好线

网友B:
不如买台新的    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C:
硬件、软件直接买法那克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软件直接买法那克的就可以了
楼主要步进电机控制的,FANUC产品线没有步进电机的,并且选用FANUC性价比不高!

楼主(2012-01-03):
目前正在进行中.软件采用MACH3.硬件买的差不多了.